[CAN-bus/DeviceNet]
can通信问题求助!!

楼主(2008-05-19):
问一下各位高手:
我用两个一样的板子测试通信时,发送数据显示成功,可是接收端数据溢出(是判断SR。1得出)
但是中断寄存器的数据溢出位并没有被置高,因而也没有响应溢出中断,这是什么原因啊?

另外我用串口看接收段的数据,结果就是我发送过去的数据,可是为什么会数据溢出呢,请不吝赐教!thanks!!

还有一个问题:CDR的设置归整个通信的影响很大吗?具体该怎么设置它合适呢!请赐教!!

网友A:
can通信问题

不知道你的程序设计如何难以精确判断!如果确定发送成功的话,并且只存在两个板的话,有可以能是你的发送方式有问题,有可能是设置为单板测试模式了,自发自接,所以提示发送成.要设计置为正常驻机构模式.

数据位溢出,而中断没有响应,你的CAN控置器是单片机外还是单片机内,如何是内的你的中断使能没有,外的话你的中断有接上处理了没有,中断使能了没有.

网友A:
can通信问题

这还要看看你的程序才知道什么原因,以上只说说而已了.

网友A:
can通信问题求助

我晚上有时间加班,回来都很晚了,很少有QQ聊天.
其他方式联系吧.

楼主:
你好

我的油箱是xhm@mails.guet.edu.cn
你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