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新手求教下CAN中命令格式是怎么样的

楼主(2008-05-20):
我自己定义  如 1.发送数据命令(10H)

┌─────┬──┬─────────┐
│地址偏移量│内容│意义和功能        │
├─────┼──┼─────────┤
│0         │lOH │发送数据到CAN仪表 │
├─────┼──┼─────────┤
│1         │XX  │CAN仪表标识符1    │
├─────┼──┼─────────┤
│2         │XX  │CAN仪表标识符2    │
├─────┼──┼─────────┤
│20-21     │XXXX│数据字节长度      │
├─────┼──┼─────────┤
│32-       │XX  │数据串的内容      │
└─────┴──┴─────────┘
怎么组成一个数据格式    哪为大哥帮我写下格式样子

楼主:
新手求教下CAN中命令格式是怎么样的

哪个有空 帮帮忙 写下后面初始化流程图

楼主:
新手求教下CAN中命令格式是怎么样的

接收报文流程图

楼主:
新手求教下CAN中命令格式是怎么样的

发送报文

网友A:
高手都很忙的,谁会帮你写这么多

网友B:
时间紧的话就参考网上已有的来调

特别是别人的思路,其实流程都是跟楼上贴的流程图是一致的(有些会忽略)。

一个数据帧里,可用的数据字节最多就是8个,任你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