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向高手请教下简单问题

楼主(2008-05-21):
下面  哪0-7个字节的数据信息  存的是 采集到的(如:我定义的是汽车速度信息0001)汽车速度?还是速度存在89C51里面的地址?   如果是存的速度
     数据采集模块     温度  开关  速度  温度  开关  速度(每个1字节)
         存的地址     1001  1002  1003  1004  1005  1006
3个一组这样循环存储20次
0-7个字节的数据信息,最多可以存8字节,是把数据采集模块的8个温度或地址挨个放进去吗?

ID10-ID3表示站点地址,这个站点地址是什么?

网友A:
不是高手的回答

"ID10-ID3表示站点地址,这个站点地址是什么?"
答:站点地址就是安装该传感器所在的CAN节点地址.

数据域0~7
数据0: 高4位固定是"1111"即"F"
       低4位存放的是数据类型索引,0001表示速度
合起来,数据0为"11110001"即"0xF1"表示速度,
此时,后面的数据1~7 表示该节点汽车的速度值.

温度?你给出的协议不完整,应该是另有索引值.

至于51的RAM中存的数则是由多个CAN包解析后存放的值,即:CAN发过来的数据不能直接存在数据采集模块中,而是根据地址以及你的CAN应用层协议来有规律的存放的

不知到这样理解对不对

楼主:

数据域总共可以有8个字节也可以是0个字节  如果是8字节的话
 0字节 高4位固定是"1111"即"F"
 低4位存放的是数据类型索引,0001表示速度
 合起来,数据0为"11110001"即"0xF1"表示速度
后面7个字节存放的是速度但是   速度   温度  开关量  这3个是循环存放的
而且每个都只占1个字节   难道是把速度取出来 一个一个放到后面7个字节吗?是单片机自己添加进去的吗?

网友A:
是分次发送的

每次只发送一个量,即速度/温度/开关量是依次发送3个CAN帧,分别记录.
每个CAN帧数据包只有两个字节,data 0 存的是索引,data 1 存的是数据
"是单片机自己添加进去的吗?"这句我不是很懂,你是想做数据采集系统?
是不是已有现成的ICPC传感器?带CAN接口的?它们把数据发出来,而你只是将CAN数据包分类存储?
如果是带CAN接口的传感器,那就是它自己添加的,而你需要对传上来的CAN包解析,分类存在数据采集系统的RAM或Flash中.

你给出的资料太少,不好下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