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请教一个连线问题

楼主(2008-05-21):
请教各位大哥
看很多例子都是SJA1000的片选独占P2口,就是其他的都不接(如用了2.7其他的都不接)
那我可不可以占用P2的其他IO口呢?
如果不可以,为什么?
如果可以,那我地址应该怎么写?
(有人说P2是给SJA1000做地址总线用的,不能再做位操作用?)

楼主:
还有

上帖是接液晶屏的
这贴是数据采集的
不用P2口的话,我IO口不够用了
请大家指教一下

网友A:
请教一个连线问题

使用其他芯片扩展哦.如74XX245什么的..等等...方法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