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请教一个can通信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8-05-25):
各位大侠:
    麻烦告诉我一下下面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我用两个板子相互通信的时候,我的初衷是想都能收发,两个节点发送顺序不是由标识码决定嘛,可是在我通信的时候,怎么两个都收发,并且都出现数据溢出,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谢谢!

网友A:
程序问题

先看看是否开启了远程帧功能,调试时最好不要远程帧
你做的程序功能是什么?是只收还是收到自动回复?
感觉好像是因为程序里没控制造成的

楼主:
你好

我调试也就是希望两个节点能够互发而已,可是当我接收完成后,判断命令寄存器的数据溢出位时,显示数据溢出,接着我就清除数据溢出并且释放接收缓冲区,可是,下一次接收数据还是出现上面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