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请问大家都采用什么单片机做CAN通讯呀

楼主(2008-05-26):
最近,开发一个系统,要有CAN通讯,带有AD,我想找一个带有CAN通讯协议的单片机,但大部分引脚比较多,如90CAN128,不知道大家都用什么型号的,有没有引脚比较少,应用简单可靠的单片机..
谢谢

网友A:
C8051F040(不是广告)

C8051F040带CAN接口,12位AD,贴片100pin,50多块,性能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但是操作有点麻烦,而且该控制器不能屏蔽CAN验收滤波中断,如果不做验收滤波的话应该没问题

网友B:
飞思卡尔

hc08gz16 s08dz16

楼主:
pic4580等型号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