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不可思议的sja100通信错误!!!

楼主(2008-05-27):
我用S51+SJA1000+TJA1050做的两个板子,连接在一起通信,一个发送一个接收;现在出现以下几个问题:

接收数据后,判断是否有数据溢出,有就清除数据溢出并释放缓冲区,没有的话就直接释放缓冲区,可是每次接收数据后同样是显示数据溢出,进行数据溢出处理。(即使我只发送一次也是如此)
请问这个怎么解决??

下面是我的发送程序和接收处理程序:

void SendData(void)
{
unsigned char datalong;
SendBuf[0] = 0x11;
SendBuf[1] = 0x28;
if((ReadSjaReg(REG_CONTROL)&0x01)==0) //JA1000处于工作模式
{
for (i=0; i<8; i++)
SendBuf[i+2]=testdata;

if((ReadSjaReg(REG_STATUS)&0x08)==0x08)
{
if((ReadSjaReg(REG_STATUS)&0x04)==0x04)
{
*((unsigned char xdata *)REG_TxBuffer1) = SendBuf[0];
*((unsigned char xdata *)REG_TxBuffer2) = SendBuf[1];
datalong = SendBuf[1] & 0x0f;
if(datalong!=0)
{
*((unsigned char xdata *)REG_TxBuffer3) = SendBuf[2];
*((unsigned char xdata *)REG_TxBuffer4) = SendBuf[3];
*((unsigned char xdata *)REG_TxBuffer5) = SendBuf[4];
*((unsigned char xdata *)REG_TxBuffer6) = SendBuf[5];
*((unsigned char xdata *)REG_TxBuffer7) = SendBuf[6];
*((unsigned char xdata *)REG_TxBuffer8) = SendBuf[7];
*((unsigned char xdata *)REG_TxBuffer9) = SendBuf[8];
*((unsigned char xdata *)REG_TxBuffer10) = SendBuf[9];
}
BCAN_CMD_PRG(TR_CMD); //置位发送请求位
P2_0=0;
}
}
}
else //SJA1000在复位模式
{
Config_SJA();
}
}

//接收处理程序

void CanRcv_Prg(void)
{
unsigned char DataLong;
if(ReadSjaReg(REG_STATUS) & 0x01 == 0x01)//工作模式下
{
RcvBuf[0] = *((unsigned char xdata *)REG_RxBuffer1);
RcvBuf[1] = *((unsigned char xdata *)REG_RxBuffer2);
DataLong = RcvBuf[1]&0x0f;

if(DataLong != 0)
{
RcvBuf[2] = *((unsigned char xdata *)REG_RxBuffer3);
RcvBuf[3] = *((unsigned char xdata *)REG_RxBuffer4);
RcvBuf[4] = *((unsigned char xdata *)REG_RxBuffer5);
RcvBuf[5] = *((unsigned char xdata *)REG_RxBuffer6);
RcvBuf[6] = *((unsigned char xdata *)REG_RxBuffer7);
RcvBuf[7] = *((unsigned char xdata *)REG_RxBuffer8);
RcvBuf[8] = *((unsigned char xdata *)REG_RxBuffer9);
RcvBuf[9] = *((unsigned char xdata *)REG_RxBuffer10);
}
if(ReadSjaReg(REG_STATUS) & 0x03 == 0x03)
{
WriteSjaReg(REG_COMMAND,0x0c); //释放缓冲区并清除溢出标志
P2_2 = 0; //(问题就在这里!!!!!!!!!)
}
else
{
WriteSjaReg(REG_COMMAND,0x04); //释放缓冲区
}
}
}

网友A:
你说的只发一次(一帧),你是怎么保证的?

如果确确实实是只发一帧,那应该不会溢出的啊~
你把这个溢出判断去掉,看看数据接收正常不

楼主:
在主程序里面,我只发送一次,没有用while

下面是我的主程序
main()
{
   init_CPU();
   init_SJA();
  // while(1)
//{
   delay(200);
   senddata();
   if(_testbit_(CanRcv_Good))   CanRcv_Prg();     //是接收中断标志

   if(_testbit_(CanSend_Good))  CanSend_Prg(); //是发送中断标志

   if(_testbit_(CanErrFlag))    CanErr_Prg();     //是错误中断标志

   if(_testbit_(CanDtOverFlag)) CanDtOver_Prg();//是数据溢出标志

   if(_testbit_(CanWuiFlag))    CanWui_Prg();     //是唤醒中断标志
//}
}
这样的话不就是才发送一次吗?但是也出现溢出啊

楼主:
接着

即使我去掉这个判断
刚开接收数据的时候是对的,但是过一会就显示溢出。

网友A:
re

1,保证只发送一次的话,要把命令寄存的AT位(中止发送位)用上,这样才能保证只会发一帧;

2,1050最低波特率为20K(参考资料);

3,1050的第八脚要悬空;

3,如果为第一次通信实验,把接收端的AMR设为0xff,即全部接收,不作过滤;

然后再细看数据手册的注意事项

网友B:
RE

先检查你的初始化。有可能是验收那没设置好,你发出来的信息又被自己接收。SJA1000的FIFO满了就溢出报错。

楼主:
re

但是就算我把各自的ACR设置成另外板子的ID,同样也溢出啊

网友B:
re

你的AMR是怎么设置的?不会是0FFH吧。设置成00H了?

楼主:
re

我现在第一个板子发送的ID是0x01  另外一个是0x11

所以第一个班子的ACR/AMR  0x11/0x00  第2个0x01/0x00
这样对吗?

楼主:
goon

这样一来  这两个板子不就只能接收对方发送过来的数据了吗?
这个应该没问题吧  可是同样有数据溢出,请8楼的赐教!!

网友B:
RE

你的出错后,仲裁丢失捕捉寄存器和错误寄存器释放了?还有你的自测试模式能过?

楼主:
re

我是在BasicCAN模式下的

楼主:
求助

各位大侠:
    懂的麻烦帮我看看吧  指导以下错误,非常感谢!!!!

楼主:
re

两位哥们  再帮忙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