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can禁用所有消息对象后,开启中断依然能接收到数据?

楼主(2008-05-30):
can禁用所有消息对象后,
...
    status = CAN0STA;
...
    if((status&0x10)!=0)
                 led = 0;
.....

指示灯亮,表示接收到了数据.
请问数据接收到哪了?
谢谢!

网友A:
是用的c8051f040吗?

如果是,那就说明正常,因为该CPU的CAN内核不能屏蔽CAN中断,所以总是收到中断信号。

网友B:
can禁用所有消息对象后,开启中断依然能接收到数据?

数据接收到像串口一样的缓存区内.
如果缓存有数据都会产生中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