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求助:关于CAN总线的错误重发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8-06-05):
利用总线的应答错误检测机制来完成,很简单!!

不需要对can 的配置进行修改,
1、首先,搭出总线,两根线加两个终端电阻(120)
2、总线上只有一个节点即可。
can总线有应答错误检测机制,因为,总线上只有一个节点,所以,从你的那个节点发出的数据,无人应答,就会产出错误帧。可以试试!!

网友B:
CAN总线的错误重发

网友C(2010-01-12):
不需要对can 的配置进行修改,1、首先,搭出总线,两根线加两个终端电阻(120)2、总线上只有一个节点即可。can总线有应答错误检测机制,因为,总线上只有一个节点,所以,从你的那个节点发出的数据,无人应答 ...
引用 网友A:

你这招不好用啊!!!没有任何错误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