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如何为CAN卡写上位机驱动程序?

楼主(2008-06-03):
(无正文)

楼主:
请教了

原来的是CAN1.0,现在要用2.0的can卡,
在windows下如何写驱动程序和应用程序,用VC可以么?

网友A:
什么接口呀

网友B:
上位机驱动程序

电脑没有CAN接口/?
能写程序吗?你看是什么接口了..如COM1还是USB接口啊..
或是PCI总线什么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