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求助:单片机CAN节点与高级PLC的通讯

楼主(2008-06-23):
各位大侠:

    我最近用51单片机加SJA1000构成一个小的CAN节点模块,在于高级的PLC如EPEC,IFM的带CAN接口的控制器通讯时,那我的单片机CAN节点的ID号怎样写呢??是BasicCAN还是PeilCAN???是11位的地址,还是23位的地址呢???

    望指教。

网友A:
首先,必须知道PLC中CAN端的高层应用协议

CAN只定义了物理层与数据链路层。

网友B:
单片机CAN节点与高级PLC的通讯

调罟方式是BasicCAN还是PeilCAN,其实是由级的PLC如EPEC,IFM的带CAN接口的控制器,一般两个节点都采用想同的CAN方式.
11位的地址,还是23位的地址这就看你定义的是标准帖还是扩展帖了,在一个CAN总线中最好使用同一种,否则一般会出现通信错误.
就像上楼所说的哪样,CAN只定义物理层和数据链路层.其他什么方式,什么帧还是自己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