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初学CAN,问一下,CAN节点之间不用共地吗?

楼主(2008-06-27):
RS485就算是光耦+DC-DC隔离,也是要共地的,我看ZLG的手册说屏蔽层要不直接接大地,要不通过高耐压的电阻、电容接DC-DC隔离出来的地,CAN抗共模电压很高吗?

网友A:
共也

RS485就算是光耦+DC-DC隔离
需要共地吗?我们使用也没有共地哦.用光RS485就算是光耦+DC-DC隔离
哪有什么用啊?达不到隔离做用啊.

网友B:
不共地

由于传送的是差分信号,所以两个设备(节点)之间是不需要共地的!共地没有任何的好处,加了光偶和DC/DC的电路是不可能还共地,如果还共地,加DC/DC有什么作用呢。我想你说的那个共地是指的传输的那个屏蔽地,并没有使两个模块共地,那个主要是感外界干扰用的。

网友C:
需要的,尤其在共模非常高的地方

网友D(2008-08-04):
试试不就知道了?

都是学工科的,有些东西试试就明白了,有了实际的现象,慢慢的捉摸原理就好懂多了

网友E(2010-06-05):
传送的是差分信号,故不用公地

网友E:
不用公地的

网友F:
纯从理论上讲, 差分信号, 是不需要地线的.
本人也进行共模大信号干扰测试, 发现没有地线, 照样应付共模干扰.
但是, 由于收发器的驱动能力, 及内部电路结构的限制, 过度的共模电压差, 还是能够造成误码, 影响通信效果的. 在特别的场合, 还是需要增加地线.

网友G:
我也没有用共地,通讯都正常

网友H:
单独从传输的需求,不需要共地,你会发现实验时不共地也能很好的通信。但要想使系统能够长期稳定的运行,就需要接地,这个地是接屏蔽地,解决电磁干扰的,不要接错的!

网友(2024-01-17):
需要的,收发器内部实际上是两个MOS管的通断控制的显性或隐形,若两个总线参考的地不一样时,很容易造成收发器损坏

网友I:
CAN 可以参考 485,很多人用 485 容易出错其实很多都是可以避免的,譬如:

485 AB 两根线最好始终和 GND 线一起走,一定不能不共地!!!

485 AB 线输出不要串 22 欧之类的小电阻

485 AB 线上,不要加寄生电容很大的 TVS 器件
485 规定了最小 -7V 到 12V 共模范围,然而很多人增加的 TVS 不合适,违反规定,缩小了该范围

485 接口芯片的 RO 脚没加上拉(或者 mcu 没开管脚上拉),导致发送时关闭接收的时候,RO 浮空收到干扰

上下拉电阻太弱,或者每个节点都有上下拉电阻,导致不同节点数的情况下,上下拉差异很大
建议较强的上下拉仅放在主机端,且不能省略,其余不加上下拉,即便加也只加很弱的上下拉

终端电阻节点内部不要预置,即便预置也要做成可配置使能,建议不接,或者外接
终端电阻建议串电容消除直流静态耗电

网友I:
CAN 可以参考 485:

通讯的前提是:通讯两端设备地的压差在 RS485 收发器的共模范围以内

要么直接拉一根地线连接两个设备的地

要么同一个电源供电,多个设备通过电源供地

要么多个设备在一个小厂房内,所有设备通过同一套 PE 大地共地

要么隔离后,设备两端的485侧的隔离地接到一起(可以仅一端隔离)

不推荐的做法是:隔离后的 485,通过上下拉电阻降低双方 GND 的电位差,非常不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