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CAN节点使用普通网线做通信线疑问?

楼主(2008-07-04):
CAN节点使用普通网线做通信线时用一对线和用两对线并接传输哪个效果好一点呢?
第一种情况:
CANH
    》使用普通网线其中一对,如接1,2根
CANL

第二种情况:
CANH 使用普通网线其中一对并接,如接1,2根
CANL 只用普通网线其中另一对并接,如接2,4根

第三种情况:
CANH 使用普通网线两对线其中同向两根并在一起,如接1,3根
CANL 使用普通网线两对线其中同向另外两根并在一起,如接2,4根

网友A:
阻抗如何?

现场用的话是不是细了点?
阻抗有要求的,最好测试一下你说的三种情况。
如果节点多的话可能就不满足了,并接会不会产生其他的问题?

网友B:
RE

一定要这么用的话第三种情况效果最好。不过不建议用普通网线。

楼主:
阻抗一般为100±15

阻抗一般为100±15
好的网线线径可以到0.5mm
我想用其中两对传输电源,另外两对传输CAN差分信号

网友C:
主要还是涉及速度与传输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