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AVR怎么设置sja1000片选基地址

楼主(2008-07-07):
我现在把sja1000的片选接到AVR16的PC7口
那我的片选基地址应该怎么设置啊
在51里(接P27是这样设置的
#define    SJA_BaseAdr    0x7f00)

AVR中怎么设置啊  一样的吗?

网友A:
SJA1000芯片

都是外扩的SJA1000芯片,外扩地址由电路设计决定.AVR跟51使用都差不多.
只是对引脚操作有点不用而已.

楼主:
AVR怎么设置sja1000片选基地址

我用是ATmega16  没有外部扩展存储区,因而是不是没有基地址的

网友A:
ATmega16

这个就不好办哦.访问内部基本寄存器就有点问题哦.实现起来非常麻烦,因为你控制好时序,并且基地址不要了.用时序操作代替其址址.并且DB0~DB7总线上要送两次数据,第一次是地址,并和控制信号一起操作SJA100读写操作,在一定电间间隔内送数据.程序调试起来非常困难.建议换能外部扩展总线的芯片.

网友A:
ATmega16

操作的话最好跟据SJA1000的时序可以完成,就像对带控制器的LCD屏操作一样.

网友B(2008-08-15):
哎,那个ALE就是给51配的。

跟现在的处理器DATA ADDR分离的来接,真是麻烦!

网友C:
就像模拟I2C的一样

AVR驱动液晶也是这么做的,从来不用什么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