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已结贴

楼主(2008-07-08):
已结贴

网友A(2008-08-18):
直接购买双口RAM芯片

用FPGA里的那点东西也做不出多少双口RAM

可以购买64K的双口RAM,大约100多,民用级。工业级的。。就算了,好几百太贵。

网友A:
用CAN不行的,特别是这种串行的MCP2515

不仅频繁影响应用程序,而且由于系统无法实时响应CAN中断以至很容易丢失数据。不太适合这种批量持续传输场合。特别是需要双向的时候。

网友B:
很简单

用带FIFO的CAN控制器,如SJA1000之类,64FIFO,中断次数减少到原来的1/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