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急求帮助,非常怪的AVR单片机can通信问题!!!

楼主(2008-07-10):
我用的ATmega16单片机,sja1000的ALE、RD、WR、CS、RST分别和单片机的PD7,PD5,PD6,PC7,PC6连接。下面是一部分程序:
#define         REG_CONTROL       0x00       //内部控制寄存器
#define         REG_COMMAND       0x01       //命令寄存器
#define         REG_STATUS        0x02       //状态寄存器
#define         REG_INTERRUPT     0x03       //中断寄存器
#define         REG_ACR           0x04       //验收代码寄存器
#define         REG_AMR           0x05       //验收屏蔽寄存器
#define         REG_BTR0          0x06       //总线定时寄存器0
#define         REG_BTR1          0x07       //总线定时寄存器1
#define         REG_OCR           0x08       //输出控制寄存器
//以address为地址,从sja1000中读取一个字节
uchar BYTEREAD(uchar address)
{
  uchar mid;
  PORTC&=~BIT(7); //片选信号有效
  PORTD|=BIT(7);  //置ALE为1
  DDRA= 0xff;        //设置A口为输出
  PORTA= address;    //A口输出地址
  PORTD&=~BIT(7);  //置ALE为0
  DDRA= 0x00;        //设置A口为输入
  PORTD&=~BIT(5);  //读信号有效
  mid = PINA;
  PORTD|=BIT(5);   //读信号置1
  PORTC|=BIT(7);   //片选信号置1
  return mid;
}

//以address为地址,向sja1000中写一个字节
void BYTEWRITE(uchar address,uchar x)
{
  uchar mid;
  PORTC&=~BIT(7); //片选信号有效
  PORTD|=BIT(7);  //置ALE为1
  DDRA= 0xff;       //设置A口为输出
  PORTA= address;   //A口输出地址
  PORTD&=~BIT(7); //置ALE为0
  PORTD&=~BIT(6); //写信号有效
  PORTA = x;        //A口输出数据
  PORTD|=BIT(6);  //写信号置1
  PORTC|=BIT(7); //片选信号置1
}

//can总线的复位程序
void CAN_RESET(void)
{
  PORTC&=~BIT(6);  //CAN总线复位
 PORTC|=BIT(6);
  CLI();//禁止中断
 BYTEWRITE(REG_CONTROL,0x01);
  while(((BYTEREAD(REG_CONTROL))&0x01)==0)
  {
     BYTEWRITE(REG_CONTROL,0x01);
  }
  BYTEWRITE(REG_CDR,0x48);
  BYTEWRITE(REG_COMMAND,0x0E);
  BYTEWRITE(REG_ACR,0x01);
  BYTEWRITE(REG_AMR,0x00);
  BYTEWRITE(REG_OCR,0xaa);
  BYTEWRITE(REG_BTR0,0x01);
  BYTEWRITE(REG_BTR1,0x1c); //250kbps
  BYTEWRITE(REG_CONTROL,0x1F);
  BYTEWRITE(REG_CONTROL,0x1E);
 while(((BYTEREAD(REG_CONTROL))&0x01)==1)
  {
     PORTC&=~0x04;
     BYTEWRITE(REG_CONTROL,0x1E);//问题出在这里
  }
}

请教各位高手,现在我的问题是当我给sja1000的控制器写值0x1E(让它回到操作模式)
却进入了上面程序的“问题出在这里”,而且奇怪的是sja1000的复位脚的电平是高电平,那就说明回到了操作模式,可是又怎么会进入到这个里面去呢?(我怎么觉得好象sja1000的内部控制器的值一直保持为0x01没变)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谢谢!!

楼主:
继续

我发现是我的读函数有电问题?因为它发送读取地址到总线后就没有读取到正确的数或着就没读取到数。
或许是can控制器的原因,它没响应我的读要求而由于忙于其他的什么操作?
不知各位大侠谁知道啊  帮忙看看啊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下面是sja1000的读时序图

读时序中 应该最后还有个 PORTD|=BIT(7); //置ALE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