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AVR单片机m128的can通信问题!!!

楼主(2008-07-19):
我用的是ATmage128+sja1000做的can总县通信,下面是SJA1000的初始化程序:
#define         REG_CONTROL       0x8000       //内部控制寄存器
#define         REG_COMMAND       0x8001       //命令寄存器
#define         REG_STATUS        0x8002       //状态寄存器
#define         REG_INTERRUPT     0x8003       //中断寄存器
#define         REG_ACR           0x8004       //验收代码寄存器
#define         REG_AMR           0x8005       //验收屏蔽寄存器
#define         REG_BTR0          0x8006       //总线定时寄存器0
#define         REG_BTR1          0x8007       //总线定时寄存器1
#define         REG_OCR           0x8008       //输出控制寄存器
#defineWriteSjaReg(Adr,value) *((unsigned char *)Adr)=value
#defineReadSjaReg(Adr) *((unsignedchar *)Adr)

void sja_init()
{

   WriteSjaReg(REG_CONTROL,0x01);
  while((ReadSjaReg(REG_CONTROL)&0x01)==0)
  {
       WriteSjaReg(REG_CONTROL,0x01);
  }

  WriteSjaReg(REG_CDR,0x48);
   WriteSjaReg(REG_ACR,0x11);
   WriteSjaReg(REG_AMR,0x00);
   WriteSjaReg(REG_OCR,0xaa);
   WriteSjaReg(REG_BTR0,0x00);
   WriteSjaReg(REG_BTR1,0x1c); //500kbps
   WriteSjaReg(REG_CONTROL, 0x1E);  //进入操作模式
  while((ReadSjaReg(REG_CONTROL)&0x01)==1)
  {
          WriteSjaReg(REG_CONTROL,0x1E);
  }
}

请教各位高手,我的读写函数有什么错吗?我的问题是数据没有写入进去,也没有读取到寄存器里面的值,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