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增加CAN通讯距离的一个设想,不知道可不可以

楼主(2008-08-09):
在CANH和CANL线上加中继,譬如:CANH    82C250(RX)---82C250(TX)   CANH
                                  ---                        ---
                              CANL    82C250(TX)---82C250(RX)   CANL
就是在中间通过82C250进行一次CAN电平到TTL电平的转换,再转换回去,中间应该是TX交叉RX吧?

 不知道这种方法可不可行?大家来探讨下。

网友A:
没这么简单吧。

你这样解决不了时延问题。

网友B:
嘿嘿

LZ基本没有把CAN搞清楚。

网友C:
有想法不错,但是CAN怎么传输要弄民白了

网友D:
中继应考虑加CPU.....

CPU接受一端的数据后发送到另一端,这样基本可以实现距离加长,但这里有两个问题:
1、会增加数据包时间延时;
2、两端地址编码应加以区分;

网友E:
CAN中继已经有了,也有用光纤中继的

网友F(2008-10-07):
.

已经有**讨论过相关设计了,
http://www.chuandong.com/publish/tech/Project/2008/7/tech_3_15_10082.html

不过里面说的cpld方案eetchina上的唐晓泉博士尝试过,认为高速通讯下不好。
还是mcu接2路比较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