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请教:CAN通信错码问题

楼主(2008-08-16):
系统为m128+SJA1000+1050,m128晶振4M,SJA1000晶振16M,我遇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偶尔出现错误码,比如8个子节数据码中出现ID码,请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嘿嘿

你怎么发现的?
几乎可以肯定:CAN本身绝对绝对绝对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ID跑数据里面去)。估计是你的程序有问题了,几乎100%是这样的。

网友B:
支持楼上的观点

就算错一位,CRC校验也不会通过的。仔细查查程序吧,或者仔细看看CAN协议。

网友C(2008-10-09):
再次支持楼上

CAN 通信的可靠性是硬件保证的,只要软件上收到数据那一定是正确的。
如果发生数据错位丢帧之类的问题全是软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