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周立功USBCAN-II 问题请教

楼主(2008-09-14):
我用周立功的USBCAN-II和我自己做的节点通讯,单个节点都发送正常,但只要一接上总线,然后点发送就会出现发送失败,而且示波器的马上没有信号.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CAN_H,CAN_L接反了,波特率不一致

CAN_H,CAN_L接反了,波特率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