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请问周立功——can总线瘫痪问题

楼主(2008-10-11):
大概20个节点,每节点之间大概8米,波特率大概11Kbps,
信号变得很弱,导致所有接点无法接收信号,系统瘫痪。减少两个接点,总线上信号明显好转,系统正常。
请问周立功这种问题如何解决?是否跟sja1000的设置有关?

网友A:
总线驱动能力不够

应该是总线驱动能力不够,周有这样的产品,CAN网络中继产品,

楼主:
???

线缆比较粗的。
发现电源电流比较大的时候容易产生以上故障。
是否电源电流在总线上耦合干扰呢?

网友B:
注意使用 通信电缆必须双绞

另外,硬件电路上 只有 第1个与最后1个节点需要120欧姆的终端电阻

类似RS485、CAN这样的总线,布线时应该建立干线与支线的概念。

网友C:
2L

这么几个节点,这么点距离,还用得着买中继?
看看你的每个CAN收发电路,是不是上面的保护电路等效的负载太大,尤其象TVS以及高频滤波电容这类的,对总线来说也是一种负载。节点多了,这种等效的负载就相当于并联在总线上,如果等效的电容/电阻太大,CAN收发器的带载能力会大打折扣。
还有线材的问题,尽量用双绞,倒并非线粗就是好的。

楼主(2008-11-28):
不是负载的问题

在车间试却40多个节点(短线)都没问题啊.

网友D:
5楼正解

5楼正解,估计电路图上加了去耦电容,导致CAN波形不完整,信号减弱。
波特率也是问题,为什么用11k?160米的距离我们都是用250k或200k。
是不是上位机用的CAN卡接口与字节点的不同?不同的硬件方案导致波特率有误差也是可能的。

网友E:
我们也遇到问题了

我们用周立功CAN转232模块,125K速率.我们自己产品是CAN总线,125K速率,但是模块接上通讯会正常一段时间,但是这段时间长度不定,然后周立功的模块就死机了,我们自己的东西还是好好工作,通讯都没有问题,有没有人遇到啊

网友F:
路过,回复一下CAN-bus技术问题;建议主要检查以下两个方面

    1、检查 CAN-bus 网络的阻抗匹配;简单的测试方法是用万用表测量CANH和CANL之间的阻抗,合理值在60-80欧姆之间。另外,CAN-bus节点的保护电路(TVS、热敏电阻、气体放电管、共模扼流圈) 具有一定值的阻抗和容抗,相当于一段较长的导线,会间接起到加长网络分支线的效应,因此,建议只在2-3个节点上安装保护电路。
    2、检查所的节点的波特率设置。有时虽然波特率设置值为同一值,但采样点、同步跳转宽度对CAN节点的时钟同步有很大关系;根据现场情况应合理设置所有节点的波特率参数,或参考周立功的设置。

    周立功的CAN-bus网上技术支持主要在下面论坛:
http://bbs.zlgmcu.com/index.asp?action=frame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