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can自接收发送,出现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8-10-16):
(无正文)

楼主:
补充

补充如下:
发送前5次都可以发送成功,查发送前的SR=0X0C;
到了第6次SR变成0XF2,也就是总线关闭,出错,处于发送接收状态,数据溢出。但那个程序在别的板上可以用,也就是说是硬件问题,但为什么前面几次却可以用呢?希望有人给个建议谢谢

网友A:
嘿嘿

可能发送太频繁了。
一旦发现总线脱离错误,立即初始化嘛!CAN这玩意,一般都是长期连续工作,保不齐就脱离总线了,所以,每次发送之前都要做状态检测,不行就初始化后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