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CAN总线通讯间歇中断后又恢复!

楼主(2008-10-20):
自己设计了一个逻辑上的一主多从CAN通讯系统,现在发现通讯一天足有有间歇中断一次,10s后恢复。问题应该在主机,因为同一时刻所有从机通讯全部中断。目前没有头绪,不知道问题如何定位和捕捉问题?求高人指点!
个人分析可能原因:
1.总线繁忙,导致周期性故障?
2.通讯接口周期性失效恢复?
3.软件及驱动有bug?

通讯逻辑是,从机周期向主机发送数据,主机收到后认为该从机通讯正常并回复从机,从机收到回复确认认为通讯正常,一旦6S主从间没有通讯数据,认为通讯失败。

网友A:
总线上有多少个节点?

从机 以什么样的 周期向主机发数据(实质上该数据帧是命令帧)?

网友B:
主机复位了?

有可能是主机复位了?或者邮箱溢出?
看情况是软件问题,3!!

楼主:
CAN总线通讯间歇中断后又恢复!

不好意思,网络出了点问题!
二楼大侠提到命令帧,CAN帧中好像没有单独的命令帧(标准数据帧、扩展数据帧、错误帧、远程帧、过载帧等几类),我只用到了标准数据帧,从机每2S向主机传送周期数据,其他数据则不定时传送。我的问题和没使用其他帧有关系吗?
三楼大侠,如果主机复位系统会有记录,出了CAN总线,其他功能都正常...

谢谢!

网友C:
建议

逐一排查,先把从机减掉一个,再测试。

网友D:
我的can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我的恢复不了

你用的什么控制器啊?

网友E(2008-11-25):
嘿嘿

什么意思?
LZ说:
“现在发现通讯一天足有有间歇中断一次,10s后恢复。”

“足有有间歇中断一次”??????

LZ意思是:
1、长时间工作以后,就会“经常”发生“通信失败”???
or
2、长时间工作以后,就会“仅仅”发生一次“通信失败”???

网友F:
RE

有条件的话找一些CAN测试工具找出错原因会快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