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为什么我的485通信总是出问题?

楼主(2008-10-22):
我一个485总线上挂了13个节点,每个节点都采用tms320 f2812芯片负责串口通信。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有一个节点出现问题,整个总线上的所有节点都不能够reset,通信限于瘫痪状态。只有在手动复位每一个节点的芯片以后,才能恢复正常。不知道这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RS485总线高可靠防雷设计

RS485总线防雷:

网友B: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一定需要加更多的保护.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一定需要加更多的保护.找到问题的根源对症下药.

网友C(2008-11-27):
485本来就有这样的问题

一个节点坏掉会导致整个网络瘫痪,建议换成CAN

网友D(2008-12-30):
485总线能否A与下一个接点B相连.

  系统采用的是SN75LBC184D接口芯片,能否A连接下一个接点的B B连接到下一个接点的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