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PCA82C250可用在485网络中不

楼主(2008-10-27):
我查了下手册,发现电平不一样。
但是怎么有人会用到485网络中呢?而且还可以通信?怎么弄的呢

网友A(2009-08-30):
看到有本书北航出版社的 现场总线技术选编 上有位老师介绍过这种用法,PCA82C250 无非也是电平转换的芯片,和485芯片一样输入都是TTL

网友B:
物理层芯片,直接使用就行了。不必拘泥于其“钦定”的用途。不过方向切换需要自己处理(自发自收了)。

之前看到有人将MAX232用作电荷泵,醍醐灌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