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CANH和CANL之间用一个三极管做什么用呀?

楼主(2008-12-05):
如下图,不是很明白

网友A:
嘿嘿

估计不是三极管吧?
一般在CANH和CANL之间要接保护器件,类似于齐纳二极管的.

网友B:
不是三极管

参考ZLG的推荐电路

楼主:
推荐电路

ZLG的推荐电路? 在哪儿呢?

楼主:
不明白 是tvs吗?

ZLG的推荐电路? 在哪儿呢?

网友C(2009-01-25):
我原来发过一贴,不知能用否?

请见https://bbs.21ic.com/club/bbs/bbsView.asp?action=repliedmyannounce

网友D:
ESD保护器件

这是应该是ZLG推荐的ESD保护器件吧,可能的型号是:PESD1C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