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PCA82C251总是出故障,哎,求助

楼主(2008-12-05):
    自己做了一个CAN通信模块,一开始测试正常。但是每次用了几天后就出故障了,把PCA82C251一更换就可以使用了。
    电路图应该没问题,头痛哎,找不出问题

网友A:
哪里来的电路图?

R7,8    C9,C10删掉后再试试看

楼主:
网 上面找到 的资料

我自己的板子也是这么做的 ,小电阻 防止电流过大;电容是滤波。功能能够实现,但是芯片工作个 几天就坏了。

网友B:
悲哀

滤波,滤波.你滤哪门子的波?你滤谁的波?
CANH--CANL之间,就靠方波表示数据,你把它们都滤得差不多了,通信通个狗屁啊!

网友A:
ok

这个物理层接口我们也曾经发现坏过,不过是因为静电的原因。
是不是你们都用手直接拿板子了?没有防静电措施吗?

劝你把电容去掉,电阻是不应该加的,这样相当于加重负载了,不知是否是出故障的原因。

楼主:
惭愧惭愧

    CANH CANL之间电容是“滤除总线高频干扰和防电磁辐射的作用”  人家文献上提及的,我把概念弄混淆了.....惭愧。

    我都是直接用手碰板子的,有哪些防静电措施~~

    CANH 和 CANL 之间电容电阻都不要吗?

网友B:
嘿嘿

1.那俩电阻,俩电容都去了吧!

2.CAN网络两头的终端节点,要加终端电阻(120欧姆,接在CANH~CANL之间).

3.随意挑选几个节点,加上保护器件TVS,[瞬态电压抑制器(Transient Voltage Suppressor)],注意TVS的正确接法.

楼主:
请问

TVS 用IN4148可以吗?

网友B:
嘿嘿

这个是稳压稳压二极管吧? 不能用稳压二极管啊!!!
稳压二极管和单向TVS的符号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工作原理上有很大区别啊!
另外要注意的问题是:在CAN网络上千万不要错误地使用双向的TVS,我看见有很多书上都有这种愚蠢的用法,呵呵。一定要用单向的TVS。正确的接法应该是:CANH和CANL上各接一个TVS,TVS的正极接地,负极接CANH/CANL。

----x---------------------------------------------CANH
    |   <--------TVS的负极
  ---
   /_                         -
    |                         ---
  --x--                      --x--
   ---                         |
    -                         -/
                             ---
                               | <-------TVS的负极
-------------------------------x----------------CANL

楼主:
xhtxzxw请问

tvs该用什么型号的?我在网上找了一下资料,有一篇**里用的是27V的,也有用5.6V的。差别太大了吧....   该用什么规格的呢?

网友A:
哥们

哥们,都半个多月了,还没搞定哪?

网友B:
呵呵

用27V的吧

楼主:
板子调的差不多了 电路没改

可能是静电的问题,现在没用手碰芯片,开着好多天了,没什么问题

不过板子上还没有焊接TVS的,因为型号不太确定呵呵

谢谢xhtxzxw

网友C:
两个TVS反向正极在两边

ESD/过压保护器件
ON Semiconductor: MMBZ27VCLT1

网友B:
嘿嘿

跟二极管一样,用万用表量量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