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如何选择收发器芯片

楼主(2008-12-05):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啊,我现在想实现CAN之间的通信。一个是DSP2812,他芯片内自带一个ECAN模块,但没有集成收发器,一个是ARM板外有一个CAN控制器,他有一个收发器PCA82C250,我想实现这两个CAN模块之间的通信,可行吗?我需要为2812购买什么型号的收发器呢?除了收发器,硬件上还需要什么吗?我在线等,希望高手指点。
   谢谢先!

网友A:
根据应用场合选择合适的CAN收发器

见以下链接:
http://www.zlgmcu.com/NXP/automotive/auto_net.asp
产品列表类别型号描述通用CAN收发器PCA82C250使用最广泛的CAN收发器PCA82C251专为24V供电系统设计的CAN收发器高速CAN收发器TJA1050反向电流极低,四轴飞行器模式。可以为低档产品提供卓越功能TJA1040反向电流为零,待机模式功耗极低,可通过总线唤醒。适用于局部网络中的供电与点火开关相连的节点TJA1041/1041A最先进的高速CAN收发器,提供待机和睡眠模式。具有失效保护、网络诊断、本地/远程唤醒源识别、2.8~5V微控制器的逻辑电平转换。适用于持续供电节点和局部网络容错CAN收发器1054A凭借其使用中表现出的卓越性能,被视为业界公认的容错CAN收发器“最佳芯片”TJA1055替代TJA1054(A)的超小型升级版本,提升射频干扰效能和内置斜率控制特性TJA1055/3针对低压微控制器的接口专门设计的3V版本LIN收发器TJA1020LIN1.3标准。能够直接控制稳压器,内置从节点终端电阻,可在普通斜率模式以及低斜率模式间进行切换TJA1021LIN2.0标准。失效保护特性易于设计,静态电流低,零反向电流LIN IO从节点UJA1023完全整合的LIN IO从节点芯片,自适应波特率范围1Kbps~20Kbps。LIN2.0收发器可以自动处理LIN数据,从机地址可编程失效保护系统
基础芯片(SBC)UJA1061将容错CAN、LIN收发器、LDO稳压器、SPI接口、看门狗和诸多诊断特性整合在一起。可以直接给各种微控制器(3.0、3.3与5V)供电UJA1065将高速CAN、LIN收发器、LDO稳压器、SPI接口、看门狗和诸多诊断特性整合在一起。可以直接给各种微控制器(3.0、3.3与5V)供电UJA1066将高速CAN收发器、LDO稳压器、SPI接口、看门狗和诸多诊断特性整合在一起。可以直接给各种微控制器(3.0、3.3与5V)供电UJA1069将LIN收发器、LDO稳压器、SPI接口、看门狗和诸多诊断特性整合在一起。可以直接给各种微控制器(3.0、3.3与5V)供电。提供24脚封装芯片

    周立功的CAN-bus网上技术支持主要在下面论坛:
http://bbs.zlgmcu.com/index.asp?action=frameon

楼主:
如何选择收发器的问题

      我在这方面确实很菜鸟,汗啊,可不可以给再具体点的建议?
      我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只是在实验室做个通信实验。
      2812内的CAN模块,能用5V的收发器么?

网友B:
CAN控制器与CAN收发器之间通常会设计电气隔离

至于电源方面则要综合整个系统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