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can总线,一般情况下,300米距离通信的速度能达到多少?

楼主(2008-12-09):
如题,用于室外环境,但是电磁环境不算复杂,但是我不知道通信速度能达到多少?
如果挂上20个设备,速度会受到很大影响吗?

网友A:
k

没有问题,我挂了60个都ok,300米用200k吧,;应该能满足要求

楼主:
2楼,200k比特还是字节每秒啊?

网友A:
hehe

是200kbps
主要还是看你的应用层协议如何编,协议不好的话,即使是1Mbps也不一定能满足要求

你见过评价总线速度用字节/秒的吗?
CAN最高速率是1Mbps,也就是125K byte/s,怎么可能达到200k byte/s?

网友B(2009-12-17):
300米要是能做到200kbps,那真是很理想啊,有验证过的吗?

网友C:
300米能到200k?这个我觉得可能比较难,不具有普适性吧。
现场环境、线材、节点数目、驱动器性能,哪里稍不注意就会导致性能下降的。或许200k能够通信,但网络的健康度又如何呢?

网友A:
回楼上的,我做的系统是用的30元/米的2×2×1的电缆,300米阻抗不到9欧,配上终端电阻没有问题。只是每个节点离主干线都很近,所以情况不是很复杂。

网友C:
好线啊!!!……流口水一地……

网友D:
哇, 30元/米, 在什么系统上用的?

网友E:
用30元/米的2×2×1的电缆有点浪费!
用特性阻抗120Ω的普通双绞屏蔽通用型现场总线电缆 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就可以了!价格还不到前者的1/3!电缆外径8.2mm左右,灰色护套。适用于室内、管道及一般工业环境。使用时,屏蔽层一端接地!
参见: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4-8F2B-47446DC42DCE

网友F(2010-02-03):
我用普通线测试(网线),180米现在测试过只能达到39K.
200K通300米,怎么实现?

网友A:
zlg推荐的是百通和凌宇的电缆吧?都很实用,价格也平些,客户在实验室模拟现场的时候,推荐他们买了百通的。
to:13楼,普通网线是不行的。

网友A:
有些数据,是理想情况下测得的,如果客户对成本敏感,不舍的花钱,就要提高你设计的标准。
很多情况下,在实验室里测试通过,在现场就完蛋,经历的太多了,大部分是电缆,接线,终端电阻的问题。如果设计是时候有个容差会好些,如果条件不好,千万别做的太极端。

网友C:
我用普通线测试(网线),180米现在测试过只能达到39K.
200K通300米,怎么实现?
引用 网友F:

网线比“普通线”都差劲……

网友G(2010-03-27):
1、理论上CAN传输速率与传输距离的关系:
速率(K)        1000        500        250        125        100        50        20        10
距离(m)        40        130        270        530        620        1300        3300        6700
2、实测光纤传输距离与速率之间的关系:
光纤距离        3m        1Km        1.8Km
实测速率        666K        50K        20K
光纤距离        3m        500m        1Km
实测速率        800K        125K        50K
2010.3.11测试结果:200K/500K/800K能走500m以下,125K/100K/80K能走500m~1000m; 50K能走1km以上.

http://www.comark.cn/cn/productview.asp?id=121

网友H(2010-06-21):
波特率还和收发器有关  要看看具体的收发器手册

网友I:
还有你的保护器件.有时候把波形给搞变形了.

网友E:
zlg推荐的是百通和凌宇的电缆吧?都很实用,价格也平些,客户在实验室模拟现场的时候,推荐他们买了百通的。
to:13楼,普通网线是不行的。
引用 网友A:

RVV、RVVP的绝缘介质是高衰减的PVC,并且电缆的分布电容也偏大,不能满足高速、长线传输的要求!

网友J(2010-10-26):
干扰因素不是很多的情况下,一般在300K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