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远距离传输

楼主(2008-12-11):
(无正文)

网友A:
看情况

需要看实际应用现场环境:
陆地工业的一般只要0.8×2的屏蔽双绞线即可,军用另说。
终端电阻要保证

楼主:
对双绞线的阻抗有特殊要求吗?

谢谢lnskngdc 我还想问一下,对双绞线的阻抗有特殊要求吗?

网友A:
当然

当然有要求了,普通线阻抗较大,不能远距离传输,你可以参考zlg的有一篇介绍线缆的**,他主页上就有。

最主要是看你预算,如果不计成本,当然是选专业电缆,但是一般都很贵。有个客户用的比较特殊,专用电缆居然要一百多块rmb/米,谁也用不起啊,只好选用阻抗较小的屏蔽双绞线了,呵呵。

楼主:
谢谢

谢谢,我知道了。

网友B:
通用级现场总线电缆

国产普通双绞屏蔽型电缆 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8.2mm左右。适用于室内、管道及一般工业环境。使用时,屏蔽层一端接地!价廉物美!
hdsr178@yahoo.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