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关于仲裁

楼主(2008-12-12):
我知道在几个站同时发送时,ID值大的将退出发送,退出以后等网络空闲时再竞争。我想问一下,退出以后是自动发送呢,还是需要软件再重新发送?

网友A:
zid

CAN总线自动仲裁,退出以后自动重发发送,这个是可选的

网友B:
2楼

如果CAN 总线没有使用优先级,当所有的站点的ID都一样时,其中有两个站点在发送数据,这样会出现什么情况?

网友C:
嘿嘿

发完ID,大家都一样,那就继续在后面的"位"上做仲裁好了!哪怕一直到开始发数据了发的位还是一样也没关系,继续在数据部分PK,如果数据发完了,发现数据也是一样的,在网络没有干扰的情况下,后面的CRC位当然也是一样的了,那没的说,都发送成功了,而且大家还都以为这个帧是自己发的呢!嘿嘿

如果数据之前的位都一样,但数据不一样,数据实际上也被用于总线竞争了!
在同一个位序上,发显性位的节点赢得总线(它发了显性位也收到显性位,没有出错,继续发呀,TNND),发隐性位的节点丢失总线(它发了隐性位却收到显性位,认为是出错了,只好退出,TNND).

网友D(2009-01-15):
xhtxzxw:我喜欢你的特长

人才啊!!!

网友E(2009-09-18):
按照规范来说,只有ID域用于总线仲裁。
不过实际使用中,确实如4L所说,数据域在“事实上”也参与了仲裁。不过其结果是不定的,极端情况下可能导致错误接收应答位而误判为发送完成。
设计人员有义务保障总线ID域在同一时刻的唯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