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关于远程帧

楼主(2008-12-14):
我想请教一个问题。比方说:节点1发送远程帧到节点2,如果节点2收到远程帧,它会发送一个数据帧,那么节点2发送的这个数据帧是自动发送的还是靠软件控制发送的呢?谢谢

网友A:
冒个小泡

   应该是自动发送,不过前提是你得先将邮箱2设置为可自动响应远程帧,
   如果你设置它不能自动响应的话,也可以编程发送,就像普通的发送邮箱那样。

网友B(2009-01-15):
我不明白

请教2楼,邮箱2是什么东东?  哪里来的邮箱?

如果你说是底层CAN协议栈自动,我同意;如果你说是硬件自动,我不敢同意......怕做硬件的师兄揍我  :P

网友C(2009-11-09):
所谓的邮箱,是不是就是一个报文对象啥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