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请教 CAN 通讯

楼主(2008-12-30):
我的CAN如果接上 ZLG 的USBCAN 就可以正常通讯,如果不接就通讯不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望指教。波特率没问题的。

网友A:
嘿嘿

你所说的"我的CAN"是什么意思?
是包括"一个"CAN节点的装置(系统)?
还是包括"N(N>1)个"CAN节点的装置?

如果是前者,一般情况下,它的CAN不会好好工作的,这是由CAN协议的一个特性确定的:  发送节点的每一次帧发送必有回应, 如果无回应,发送节点就认定本次发送是失败的,只有一个CAN节点,当然不会有回应了.     把ZLG的CAN盒子接上,ZLG就给你的CAN节点回应了,所以就正常了.

如果是后者,你的系统里有一个以上的CAN节点,只要保证大家的速率一致,工作都正常,接线也正确,就可以互相回应了.不正常的话,很可能是没有接终端电阻.ZLG的CAN盒子里是有终端电阻的.

网友B(2020-02-08):
估计是终端电阻没有接上,所有通讯不上. 而在CAN分析仪上有接终端电阻的拨上了, 所以可以了.

网友C:
CAN通信,最起码的一条,总线上要有2个设备。其中那个usbcan就是设备之一。

网友D(2020-04-13):
可能是没有接终端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