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能否将485接口的A B线对调!

楼主(2008-12-30):
    系统采用的是SN75LBC184D接口芯片,能否A连接下一个接点的B B连接到下一个接点的A.

网友A(2009-11-09):
不知道楼主想干啥?

网友B:
前几天一同事也是对调了(事先不知道的情况下),结果死活调不出来;P

网友C:
仅仅从电气特性上讲,没有问题。
但是从信号角度方面讲,是不允许的。因为总线的逻辑被搞反了

网友D(2009-12-17):
这样可能不停地收发数据吧。

网友E(2010-03-17):
能,辅助反相器,可实现总线接入状态检测。

网友F:
楼主太有创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