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请问,谁用过LPC2378 CAN,通道2,怎么一直都是总线错误.

楼主(2009-01-30):
自己做的板子,现在基本可以确定硬件没有问题了.

收发器是TJA1050

4个CAN板子,3个是LPC2109,这3个之间通讯没有问题.1个LPC2378通道2,目前ICR一直都是0X80,总线错误.

请问,大概会是哪里问题啊.

软件用的是KEIL和ZLG的CAN范例,但是问题都一样.

谢谢.

楼主:
.....

试了下,用2378发送,2109接收

KEIL + JLINK调试

发现2378的CAN寄存器太奇怪了

怎么寄存器的值有时变,有时不变。

例如
    regaddr = (unsigned long)(&CAN1TDA1)+Ch*CANOFFSET+BUFNum*0X10;    // 写帧数据A
    RGE(regaddr) = MessageDetailT.DATAA;

    regaddr = (unsigned long)(&CAN1TDB1)+Ch*CANOFFSET+BUFNum*0X10;    // 写帧数据B
    RGE(regaddr) = MessageDetailT.DATAB;

软件写:A:0X31323334;B:0X35363738
可是A和B寄存器里面的值有时是0,有时正确。

2378的CAN部分RAM有问题吗?

楼主:
自己解了

ACF没有用
但是ACF的PCLK还是必须设置和CAN2的PCLK一样.不然CAN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