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大家在can总线上挂接设备一般是怎么接的

楼主(2009-03-05):
在can总线上挂接设备时,我们是从一个设备出来的线焊接到另一个设别的接头上,可是相对比较麻烦,大家现在接线是不是有好的接插件什么的,来讨论一下

网友A(2009-04-12):
端子排

你是说调试还是现场?

网友B:
个人认为

1楼:这样虽然麻烦,但线信号可能好点.
如果采用分散式的接线,线信号可能差.

网友C:
还能有什么好办法没?

我也正在找相关的接插件或端子排什么的.要现场用的.
能说的具体点吗?美观、易于安装还有信号不能失真。

网友D:
三通

有专业的CAN三通端子,5针航空插头也可

网友E:
提供连接方式

三通也只能在实验室里可以,在现场还是焊接好

网友F:
这个很简单啊

网友F:
不是很难!

请问楼主是用做什么的?
我用的DB9转5的接口,然后那两根一般的导线连接,最外边要连接120欧的终端电阻,需要多少直接挂上去就好了,理论上是110个,但是要考虑负载和驱动能力,看你做什么了。www.embedded5.com
 相关链接:http://www.embedded5.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