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请教一个关于CAN2.0B的数据帧扩展格式中的问题

楼主(2009-03-09):
请教一个关于CAN2.0B的数据帧扩展格式中的问题

CAN2.0B的数据帧扩展格式中前11位是基本ID。这个没问题,
然后接下来是SRR、IDE呢,还是IDE,SRR呢?

因为看到bosch2.0B和周立功中文的CAN协议中,图形是画着11为ID和18位扩展ID的中间是SRR、IDE(我个人也这个理解的),但是在接下来的文字描述上却说:“扩展格式里,基本ID首先发送,其次是IDE位和SRR位。扩展ID的发送位于SRR位之后。”

我不敢怀疑是协议这写得有问题,请高手帮我指点下了,非常感谢!

楼主:
二楼说的是啥语啊。

二楼说的是啥语啊。

网友A:
同样的问题。。前后说的不一致

楼主:
自己给自己个答案

自己给自己个答案

协议中的很多细节,都在实际应用中用芯片硬件实现了。
不过我认为还是应该了解通讯的细节的。
我提的这个问题就不深究了,因为实际的芯片应用中只有相应的关键寄存器。
以下是philips的LPC2378的CAN中的一个关于帧的结构体的应用。
我们只需要设置这个就可以了,希望能给大家点帮助吧

*********************************************************************************************************************
**   定义 CAN 报文收发项 结构体:
*********************************************************************************************************************
*/
typedef struct _MessageDetail
{
    unsigned char LEN;
    unsigned char FF;               // 是否标准帧
    unsigned int CANID;                // 长度与FF有关
    unsigned int DATAA;
    unsigned int DATAB;
}MessageDetail;

static struct _MessageDetail MessageDetailT,MessageDetail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