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请问CAN中的远程帧怎么使用?

楼主(2009-03-19):
CAN中的数据帧我能正确使用,但远程帧究竟怎么用(书上说通过发送远程帧可以启动其资源节点传送他们各自的数据,就只有这么句话)查阅可好多资料都没找到详细点的说明!不知道各位大虾是如何使用的,请帮帮忙

网友A:
我也想学习学习

帮你顶起!

网友B:
发一个试试呗

理论上,发一个远程帧后。
如果另一个CAN节点收到这个远程帧,并且该远程帧的ID是在该节点会发送的某个数据帧的ID,这个节点就发送这个数据帧。

找个模块,发一个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C:
你是不是想发远程帧发不处来啊??

你是不是想发远程帧发不处来啊??

楼主:
谢谢

主要是对远程帧的作用不明白,现在经 松鼠的大树 一讲就明白了,谢谢

网友D:
看看协议

一般是请求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