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请教怎样处理总线关闭的问题

楼主(2009-03-27):
我在用ZLGUsbCan调试自己设计的CAN节点时,ZLGUsbCan单次发送时一切都正常,但是当进行多次(比如200次)每次间隔2ms发送时(系统要求这么做),ZLGUsbCan会出现发送失败的提示,此后通信再以不能恢复正常,只有将我设计的电路断电后重新上电,通信才恢复正常.通过用仿真器读出SJA1000的状态寄存器和中断寄存器后发现SJA1000发生了总线错误中断(BEI=1),而且总线处于关闭状态(BS=1),对SJA1000进行硬件复位(将SJA1000的RST拉低)都不能将总线开启,项目时间紧迫,急死了,请各位高手帮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总线关闭后的处理

总线关闭后,你可以通过设置BUSOHOLD来离开总线关闭状态,这样你就可以重新通信了.
还有一种办法就是把总线关闭处理改成自动恢复,你就不必再担心通讯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