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一个USB接口 CAN总线调试工具介绍

楼主(2009-03-31):
CAN总线调试工具是带有USB2.0 接口和1 路CAN 接口的CAN 总线调试,可进行双向传送。可以被作为一个标准的CAN 节点,是CAN 总线产品开发、CAN总线设备测试、数据分析的便捷工具。该设备与需要同电脑上CAN调试软件配合使用。在软件界面中显示数据收发、波特率设置、屏蔽滤波等功能。
    应用于教学、CAN总线的现场调试、CAN产品测试等工作。同时,CAN调试工具具有体积小、方便安装等特点。
    笔记本电脑+USB_CAN调试工具 是进行现场CAN调试的必备工具。USB-CAN 调试工具
产品图片:
附带软件界面图:

产品特性:
● 一个标准CAN 接口,CAN-H和CAN-L两线接口;
● 可以跳线选择接入或断开120欧终端电阻;
● USB 接口支持USB2.0,兼容USB1.1;
● 支持标准帧和扩展帧;
● 支持屏蔽/滤波功能;
● 支持双向传输,CAN 发送、CAN 接收;
● 高速CAN收发器TJA1050;波特率在20Kbps-1Mbps 之间可选;
● USB 接口直接供电,无需外部电源;
● 工作电流80mA,功耗小于400mW
● 产品尺寸:65*33MM
● 工作温度:-20~85℃;
主要功能介绍:
● 发送标准帧和发送扩展帧
● 定时发送和应答发送
选择定时发送,软件间隔固定的时间,发送数据给转换器。
选择应答方式时,软件接收到数据,可以自动返回一串数据给转换器。

● 设置波特率
● 屏蔽滤波
救火车单片机工作室 www.qm999.cn

网友A:
这玩意儿有意思,呵

网友B:
东东不错,好象性价比不行!

到网站上浏览了下,发现好多东西性价比不好,比如SJA1000板,到EDN上看看才多少钱!

楼主:
现在已经增加了收发远程帧的功能。

网友C:
这东西主要是软件值钱

东西要可靠是第一
如果能在上位机软件上多下功夫,价格有提升空间
另外:做成这个样子,有没有考虑PC机usb口的受力情况啊?看样子是要搭条usb延长线才好啊
我见过很多人做这个东西,不过价格都不高,一个原因是usb口经常死掉,另一个就是上位机做的不好
注:如果有时间标识的话估计卖1.5~2k都可以啊,呵呵
zlg的卖1.3w呢,不过人家有协议解析功能....

楼主:
还是很稳定的。

楼上说的时间标识是指收发数据的时间?
精确到秒呢,还是微秒呢?
上位机是我自己做的,可以根据需要进行修改。
请大家多提意见。

网友C:
留言不能超过500byte,郁闷

其实我只是根据用过的can工具及参考国外的分析仪的功能想象的。
感觉can工具的硬件其实都差不多,无非是电气性能好些。但软件的差别就大了:
1.时间标识:zlg的用的似乎是软件时钟,最小分辨率在15ms左右,据他们的技术支持说这个时间可以满足汽车的气囊要求,天哪,哪有以此为标准的?kavaser可以达到10us呢!~一秒钟可以发送7000+帧的说,以秒为单位估计就用不着了,呵呵
2.吞吐量的问题:好的分析仪可以在can总线以1M波特率接收的情况下不丢一帧,但做usb-can的兄弟们有几个能达到此要求?我做过的几个can桥,最主要就是在协议转换的时候尽量少的占用时间,并且要加软件或硬件的FIFO保证不丢帧。
3.错误状态的甄别:有多少usb-can的板子能将总线状态或者can协议里面的错误帧定义分析出来?总线负载率?错误帧类型?
4.外壳的设计:人性化的设计可以赢得更多客户,没有终端电阻的选择,会在调试时不方便。电源地呢?
5.触发条件:很多分析仪在调试canopen等高等协议时,不能模拟从站或主站编程触发或是触发条件不够多。
6.如果想做成产品,上位机界面至少要有比较准确的时间标识,卖个2、3k不成问题。

以上只是个人见解,说的不对还请斑竹原谅,呵呵
我的邮箱:georgekin203在yahoo.com

网友D:
RE

送你两个字!

垃圾!

自己留着简单应用,别拿出来害人!

细节上一点不满足应用!

楼主:
感谢7楼。

1、我的USB-CAN工具是一个调试工具,由于受USB的限制,吞吐量自然不会那么高。通过串口转发是可以快点儿,但现在有多少电脑还有串口呢?
2、如果帧间隔小于50ms,连续电脑界面也反应不过来,很快电脑就死机。
3、转换头内部的缓冲已经用上了,收和发都可以保存两帧数据。如果数据太快,出现溢出,我选择丢帧,也不能死机。
4、有终端电阻,图片上的小跳线。
5、时间标识是该加上,我正在考虑。

谢谢georgekin203兄的建议。等我做出能让你满意的产品,我一定先送给你一台。邮费我付。呵呵。

8楼的用头撞地球兄,能否说说,在细节上有哪些建议呢?

网友E(2009-05-11):
我们公司的GY8507 USB-CAN可以做到

GY8507 USB-CAN适配器可以做到1Mbps下,实测接收5000个CAN帧100%不丢帧。
内部处理以及转换机制很重要!

网友F(2009-06-23):
usb慢?

显然USB要比串口快,楼主解释不对吧。除非你是串口转usb,受串口速率限制。

网友G(2012-09-11):
回复 楼主:
大侠  上位机代码确实不好弄啊

我搜索上位机搜了 好几年了 没有搜到满意的

VB是不要考虑了   难度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