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汽车的CAN数据为什么会变?

楼主(2009-04-10):
本人在做汽车总线解码器,目的是把汽车的ACC,BREAK,REAR,DIMMER等信息解出来后通过信号线送出给车载音响做动作,可是有些数据过一阶段(2个月左右)会改变,比如致胜的灯(DIMMER)和迈腾的手刹(BREAK),有哪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要按协议解析才知道

按产品说明中协议帧的解析得知变化的数据属于应用层的何种数据才能知道
有些产品会将通电次数或者使用寿命加到里面,又或者是检测电池电压。
而有些东西可能是厂家不对用户开放的,就不能知道了,只能去猜。
单纯的控制命令应该是不会改变的
话说汽车总线解码器这东西要融合很多种协议的,因为各汽车厂商使用的协议并不是统一的,比如大众的和丰田的就不会一样

网友B:
再说清楚点,或者有数据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