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can远程帧的使用

楼主(2009-05-14):
刚接触CAN,对远程帧有点疑惑,有人知道CAN的远程帧怎么使用吗?节点在接收到远程请求帧时,是由硬件自动发送预先存在发送缓冲区中的数据,还是由软件判断远程帧的远程请求位,再由软件根据收到的远程请求位发送数据帧?

网友A:
应该是软件完成的吧

硬件怎么知道你要恢复啥数据啊???

网友B(2009-10-25):
2楼错解

网友C:
我所了解到的大概有两种:
1、通过 接收 缓冲区接收RemoteFrame,同DataFrame一样,不过通过特定的位判断Frame类型
2、使用 发送 缓冲区接收RemoteFrame,这个过程只要一接收到Remote请求,硬件自动会回送DataFrame,因此需要提前填好数据

网友D:
我和楼主一样有点疑惑,我的理解应该是纯软件判断的吧。我用的是luninary的2106做CAN节点。我觉得是配置一个远程帧报文对象,收到帧后(CANMessageGet())之后,对报文对象tCANMsgObject中的ulFlags进行判断然后对发送远程帧ID节点进行回送信息。 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希望达人们帮忙?(注我用的是luninary的驱动库)

网友E(2009-12-17):
如果如5楼所说,还要远程帧做什么用呢?直接用普通数据帧就可以完成这样的功能。
我同意4楼的观点。

网友F:
在现场MCU控制电路中,当出现故障时,需要立即向上位机发送信息时,那必须要RTR功能。

网友G:
出现故障发什么远程帧呀,软件实现还是硬件实现看can控制器怎么设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