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最近调试CAN遇到个极为奇怪的问题,请教各位大虾分析

楼主(2009-06-30):
   最近做一个测试CAN通讯的小东西,使用的是51单片机加SJA1000,CAN收发器使用的是TJA1040,只接收外部发来的CAN信息中断方式,CAN初始化为正常模式。
   总共有4块板子,电路程序完全一样,现在的问题是有两块能正常接收;有两块接收不到数据(无中断),这两块板子测试CAN时只要搭上ZLGUSB-CAN(一定需要在启动CAN的时候)的总线,就能正常接收到数据。
   在接受不到数据时用示波器测量SJA1000的RXD和TXD脚,有无该芯片波形一样,也就是说芯片好像没工作,但初始化肯定是成功了的,换芯片也没用,只要搭上正在工作的ZLGUSB-CAN就能接收到数据!
   我的终端电阻是两个56欧的,斜率电容是4.7nF,通讯波特率125kbps,测试的样品是Pelican方式,不管总线状态一直发送数据,无终端电阻。
   求教各位大虾给点提示,这个问题我查了几天了还是没搞定,谢谢!在线等

网友A:
“我的终端电阻是两个56欧的,斜率电容是4.7nF,”?是斜率电阻还是终端?
总线终端电阻是两个120欧的电阻,不需要斜率电容。

不能“不管总线状态一直发送数据”,总线上报文发送是有优先级的,优先级低的可能总也发不出报文。

楼主:

    我已经找到原因了,原来是SJA1000的TX脚连到光耦上的线断开了
    由于CAN在无数据时自带回应的,TX断开后被测件检测不到回应信号,认为总线上无CAN,所以一直在重发数据;正好解释了挂上ZLGUSB-CAN后正常
    很小的问题查了好久啊,还是导师帮忙搞定的,呵呵

网友A:
can-usb和正常通讯不是一个接法?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