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急问:CAN能否实现类似热插拔的功能?

楼主(2009-07-04):
   CAN能否实现类似热插拔的功能?本人手头一个项目将CAN作为背板总线使用,需要实现热插拔,在CAN自身的协议中好像并没有定义热插拔,我想是否可以通过软件来实现热插拔的功能?

网友A:
可以实现

硬件电源是关键,软件协议是关键。
我做过,没问题的。

网友B:
要有NM协议

网友C(2009-11-17):
可以实现
在分布式电源中实现过,关键在软件

网友D:
不知道楼主说的“热拔插”具体是指什么。
实践中,我们经常,甚至可以说随时切断。如果不是这样,活也没法干了。
作为一种现场总线,总希望不能因为一个节点有故障就得全线断停才能进行维护--如否,根本没办法进行维护,生产随时要受到严重威胁。

因此,楼主说的是电源问题另当别论,如果是总线问题,实在没啥好商量的。它必须能做到,否则,这种总线的将面临生存的问题。

网友E:
热插拔似乎指软件中的实时监测吧,这个没具体做过,关注

网友F(2015-11-15):
引用 网友A:
硬件电源是关键,软件协议是关键。我做过,没问题的。

前辈你好,我是个小硕,请问一下用can实现热插拔具体怎么弄啊,被导师逼的不行了:'(能不能直接请教您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可以实现
在分布式电源中实现过,关键在软件

前辈你好,我是个小硕,请问一下用can实现热插拔具体怎么弄啊,被导师逼的不行了能不能直接请教您一下

网友G(2016-04-01):
带点插拔难道不会导致can总线瘫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