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can-bus 网络电缆与插座的选择.pdf

楼主(2009-07-26):
can-bus 网络电缆与插座的选择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7/2009726135553452.pdf

网友A:
文中标注RVV为普通双绞线、RVVP为屏蔽双绞线?其实二者都只是以PVC为绝缘介质的低频电缆,不宜作为有传输线效应的通信线路!

CAN总线建议采用特性阻抗为120Ω、低衰减的通用型现场总线系列电缆,一般推荐如下:
    普通双绞屏蔽型电缆 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20 AWG ,电缆外径7.7mm左右。适用于室内、管道及一般工业环境。使用时,屏蔽层一端接地!

    普通双绞屏蔽型电缆 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8.2mm左右。适用于室内、管道及一般工业环境。使用时,屏蔽层一端接地!

    铠装双绞屏蔽型电缆 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12.3mm左右。可用于干扰严重、鼠害频繁以及有防雷、防爆要求的场所。使用时,建议铠装层两端接地,最内层屏蔽一端接地!
欢迎交流:hdsr178@yahoo.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