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容错CAN收发器的疑问

楼主(2007-01-05):
我原来用的都是高速CAN收发器,管脚都是兼容的,这次需要用到低速的CAN总线收发器,我选择的型号是TJA1054,请问Vbat那个引脚能不能和Vcc连接使用5V电源?因为手册上面写的是最低支持5V的Vbat。请教了。

楼主:
如果接Vbat应该如何引出?

我查过了单线的是从DB9的第9脚引出Vbat,容错的怎么引入Vb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