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CAN连接线比较长,我想做这样的一个电路,不知可否?

楼主(2007-01-12):
如图所示
左侧连接上位机,右侧连接下位机,分出的3条线,各连接5个-8个终端,线路长度可能在100米左右,通讯速率约128-256Kbps。
不知这样是否可行?会对信号造成很大影响吗?

楼主:
还有个问题就是如果系统运行在256Kbps,Rs的阻值如何取

同主题,希望能最大限度的减少干扰。

网友A:
发->发,收->收?

你发给谁呢?又收谁的呢?
而且输出端接一起不怕打架?

网友B:
行不通。市场有现成的CANbridge网桥,CANHub集线器。

网友C:
哈哈

牛,你能想出这样的办法啊
但是实际上行不通

网友D(2007-06-20):
这样肯定是不行的。但TXD-RXD行么?

TXD-TXD,RXD-RXD肯定是不行的
那么我想问,还是这样的结构,改成TXD-RXD,RXD-TXD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