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终于把CAN总线搞通啦!在此为帮助过我的朋友表示感谢!

楼主(2007-01-12):
我新到一家公司,要做一个项目,领导要求要用到CAN总线。于是1个月前开始了解CAN总线方面的知识(公司没有试验配件,后来凑星期天买了两个试验板和一些芯片等),20天前开始把主要精力(公司就我一个人做硬件,所以有时会有其他得事情)放在做CAN总线实验上,因为公司没有示波器等设备,相互通讯的两套试验板又是自己用导线连的,试验板上有串口,数码管等,虽然连线时很认真,但是整体看起来还是比较乱,所以到现在才算基本搞通(今天下午试验才成功的,通了多次数据都没什么问题,并且很稳定),从这里学了一些知识,在此对帮过我的那位朋友表示感谢!

网友A(2007-02-28):
恳请楼主帮忙啦

不知楼主是不是在两块单片机间进行CAN通讯的?我现在遇到一个很棘手的问题,我用的是两块PIC18F2580两块单片机和两片82C250,构成一端发送数据,另一端接收数据。现在的问题是发送端没问题,用示波器能看到一串串数据,接收单片机输入引脚也能用示波器看到数据。但是在线调试时接收寄存器根本没变化。

请楼主帮忙啊!感谢

网友B:
楼上可以买一套CAN总线的PC测试卡或分析仪进行测试

232接口的或USB,以太接口的

网友C:
贵吗 ?

好像把这些买全要准备一万元,还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