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关于CANopen-PDO问题

楼主(2007-01-17):
请问各位大虾,CANopen中默认只有4个发送/接收PDO,且NODE-ID确定的情况下,其COB-ID也就定了。那是不是意味着默认PDO不可配置情况下,CANopen系统只能支持4个节点?这样局限性也太大了吧?
新手求教,谢谢!!

网友A:
理解错误

网友B:
CANOpen可以支持到127个节点(对应CANID中的低7位,0是MNT报文)
默认配制下可以支持4TPDO和4RPDO意味着默认系统的单一CANOpen节点支持4种TPDO报文和4种RPDO报文

网友B:
难得看到也有人做CANOpen

年前我做了一个CANOpen测试板(CANOpen系统+CAN收发调试界面),后来发现基本上没有那个客户对CANOpen感兴趣,只好被我仍在一边

网友A:
CANopen在国内仍在初期推广阶段

当然,CAN已经大量应用

网友B:
诶,我是没有这个实力去推广这个市场的

只好等这个市场能够起来了。

网友C:
谁有CANOPEN产品的开发经验,请联系我

我公司准备开发CAN OPEN 的相关产品(如CAN OPEN-RS485)用于特定的行业,若谁有这方面的经验,请与我联系,可以进行合作.dtmaster@gmail.com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

to3楼:
我的理解:尽管根据7位node-id可以有127的节点,在字典中默认的只有四个发送与接收的PDO的cob-id,那么能放进字典的岂不是只能放四个节点的相关信息。
迷茫中,望各位大虾拉兄弟一把,谢谢!

网友B:
是这样地

字典中默认的PDO的ID是有一个前缀+NodeID得到的,默认情况只可以4收4发,当然,用户还可以自己定义其他的PDO影射,可以不用默认的PDO的COB-ID的生成规律。
4个默认的发送PDO的Node-ID一样,所以可以发送4种不同的PDO,对应的是同一个NodeID(自己)。4个默认的接受PDO最多可以设置为4个不同的NodeID,所以最多可以接受4个接点的PDO数据。当然,自己定义的PDO没有这个规律。

网友D:
这个问题确实是canopen数据传输的局限

这个问题确实是canopen数据传输的局限,他传送PDO没有DEVICENET传送io数据那么方便。
但是PDO的COBID问题只局限了整个canopen网络传送PDO的数量。并没有局限单个节点传送PDO的数量,例如节点1,有4个预设的TX/RX PDO,但是节点1的PDO可以强站其他节点的PDO的COBID ,也可以抢占其他未使用的非pdo COBID,因此对于单个节点PDO的数量是没有限制的。

网友E(2007-02-26):
致 simon21ic

simon21ic,你好,请发个Email到biz.duan@163.com。有事请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