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学习SJA1000的问题

楼主(2007-01-24):
我两周前开始学习CAN总线,由于任务比较紧,是一个调研项目,要求我搭建一个简单的系统就可以了,我照SJA1000的文档搭建了两个单片机节点测试系统,可是在做软件部分时,有点无从下手的感觉。
请问大家在没有CAN-usb/PCI的情况下,如何调试SJA1000?
网上有不少程序,但是头文件都不全或者是库,能不能有哪位兄弟给我一个最简单的完整的程序,因为我这是调研的,想自己尽快看懂能和别人说清楚设计思路。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如果是51用PHILIPS的sja1000可以

如果是AVR,PIC的话microchip的片子不错。

网友B:
用仿真器。

因为自己设计的板子,可能有硬件时序问题和软件设置问题,必须要看到自己程序的每一单步的执行结果,以查清这些问题。这是仿真器的主要作用。

最便宜的只要150元,事半功倍。

至于头文件和库,哪本书上都有。没学过51的,从头学起,基础好、设备好需要2星期。